楼主(2019-06-28):
如题,想几个S7200 plc之间通讯,如果不购买专用的总线连接器能自己用普通9针头来焊接完成吗?我估计是3,8二个脚,不过没有CPU测试

网友A:
应该可以,看200的手册,最好加终端电阻的。

网友B: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你需要解决终端电阻的问题

网友C:
就是3-3,8-8两个脚,作为测试,可以的。

网友D:
3-3  8-8
可以了

网友E:
当然可以啊,本胖就这么做过。买的台湾产的DB9插头,好像是15元一个吧,当时国产的是1元一对。终端电阻稍微麻烦一些,本胖是焊接在DB9插头里面的,记得当时用的是330Ω吧,这个本胖认为不是那么严格的,220Ω应该也行吧。记得要用屏蔽线啊,俺用的是2×0.5mm2的RVVP软屏蔽线,效果还行。要求焊接的手艺不能太差,否则很很难看的。如果手艺差,建议用端子在中间转接一下。毕竟中间节点的DP头是两根2芯屏蔽线的,焊接真的有些难度。而用端子转接一下,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