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断点无效,仍旧自动连接

楼主(2019-06-28):
今天碰到一个问题,自己画了一个符号,在图纸中并排添加了两个,然后他们的端点就自动连接了(这两个端点我不想要他们连接),插入断点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现在只能让他们错开放,但是太丑了表情。这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EPLAN自动连线是最基本的功能,上下放一条线上就会自动连接,可能你还不熟悉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明白,但是有时候不让他连接也是可以的,只是必须插入断点。两个官方自带的符号,插入断点后不会自动连接了,我自己做的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