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版主和各位老师的要求,我就献丑了,还请大家指正不足之处

楼主(2019-06-28):
原理图和接线图各一张

网友A:
KM1和KA2的第一组触点上面线号应该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上的是线号,触点上的是产品自带的触点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上的是线号,触点上的是产品自带的触点号
EPLAN叫设备连接点代号

网友C:
果然,专业的画图软件就是不一样,强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触点号,11和1后面带的什么看不清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一下图片进去就能看清楚了

网友D: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