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都用好几年了,最近没用,今天打开出现的问题。
重新安装密匙也没用。

网友A: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把杀毒软件隔离的文件都恢复了,所有启动项也都恢复了。
还是不行

网友A:
杀毒关了,授权在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B:
我的博图V14,每次开机打开软件都会提示找不到许可证书,后来在打开软件前打开一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它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我试过只好重装系统后重新安装

楼主:
恢复系统后,能用了,可能是把C盘的什么文件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可以尝试:控制面板-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启动类型选择自动,恢复选择重启。还是不能解决看看依存关系。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