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看到有楼主讨论设备通讯的问题,变频器啊什么的可以通过通讯控制。

不同于以前设备通讯都要编程,找地址,一大堆程序处理各种异常。

Unity Pro 的新版本已经开始支持DTM技术,这让很多现场通讯的实现变得简单:通过DTM技术把设备嵌入Unity Pro, 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编程就可以实现通讯了。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之前的PRM通讯的步骤。

以下是ATV900变频器的样本和编程手册。找到最新的变频器的dtm文件,导入Unity pro,就可以直接对变频器在Unity pro中设置。再根据编程手册在变频器做一些简单简单设置,如把速度给定设置为你使用通讯接口。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在unity pro 中也可以看到变频器的状态,非常方便。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如果我不想用通讯模块,直接用CPU本身自带的串口或以太网口连接变频器通讯,是不是就需要通过编程来连?

楼主:
串口需要编程,以太网也可以用DTM,编程也可以。

楼主:
quantum CPU不可以,m580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的  指令用WRITE_VAR和RREAD_VAR.MDODBUS RTU和DODBUS TCP都用这个指令,

网友A:
回复 楼主:
M340的,也可以变成吧,是用READ_VAR和WRITE_VAR指令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没有一个以太网通讯编程的实例让我更清楚的理解

楼主:
个人觉得实例程序很多时候意义不大,还是要了解一些通讯的基本知识,弄清楚每个设置的含义,这样就得心应手了。而且我的经验,每次做通讯,做通是第一步,后面处理数据特别烦人。DTM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