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请大家听听这台半自动洗衣机甩桶运行中的噪音哪里来的?电机的三个减震支腿拆掉检查正常,弹簧无断裂,高度一致。在甩桶和密封轴套上加了油,还是有噪音。甩桶轴这个位置不漏水。就这么几个部件,找不到原因。
这台洗衣机甩桶,资料介绍说“脱水桶动平衡设计,平稳不撞桶”。

网友A:
检查一下联轴器

网友B:
哪里蹭到了,学老师傅---用探听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联轴器
联轴器和甩桶轴连接是一根通丝,应该不会松动。我再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蹭到了,学老师傅---用探听棒
电机有减震弹簧,应该不会是这个声音,再忘轴上上点油试试

网友C:
脱水电机,楼主有拉杆吗,如果有怀疑拉杆,如果没有,怀疑抱闸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D:
甩干桶桶底(也就是电机联接器与甩干桶轴相连接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个皮碗?

有的话,将甩干桶抽出来后给该皮碗的铜轴瓦(轴承套)加机油和给甩干桶轴抹上一些稀薄的黄油试试。有条件还是换掉它最好。

拆甩干桶联接器时要做好标记,紧螺丝时要对好卡位,否则出了问题别怪我没告诉你。

网友E:
可能是脱水桶与波轮缝隙内卡了硬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普通的半自动洗衣机,刹车是完全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普通的半自动洗衣机,甩桶和洗筒是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的洗衣机换过皮碗,买的配件质量不怎么样,接连换了三个电机,都是漏水烧掉了,后来直接更换了洗衣机
抽空再给轴套加油试试,顺便再检查下联轴器连接有没有故障

网友F:
应该是双缸洗衣机,右侧脱水机,你这个故障把电机拆下来看看,空载下看看电机轴是不是不同心哦...也就是同心度存在问题

网友G:
甩干桶用时间长了,甩干桶的水封和甩干桶的接触部分脏污了,清理一下,然后轻微涂上点油就可以了!

网友H:
把抱闸全取下,听声音好像是擦到了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转动时手拽着刹车线,让其打开到极限位,还是会向

网友G:
好用了吗?楼主!应该是水封的中间孔缺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天太热了,这几天没处理,就这么用着。处理有了结果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回复
水封铜套上加过油,还这样,我加的黄油,可能没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