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模拟量输入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呢?有使用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的吗?

网友A:
模拟量电压输入  0-10v
ITV1050-30
上传不了图片,论坛炸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电压信号,那输出信号呢?我用PLC可以把这个阀门打开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输出是PNP 或NPN的 开关信号 你型号没写全
输入时0-10v电压信号,对应的0到最大的MPa,你给它多大电压,它就把输出气压调整到对用的压力值,

网友B:
ITV1050-3应该型号不完全,但输入的模拟信号是0-10V没错。
查看手册,如果需要指定输出信号的话,-3后面应该还有数字,没有的话就是无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