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8):
现场是一台1500控制力士乐拧紧轴,走的PN通讯,看了程序他组态了I600。。。。  Q600。。。。。    他只用了两个I点。

启动停止各个拧紧轴反馈来的状态都是DB块里的,我想知道PLC和拧紧轴是怎么交互数据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他怎么知道准备好就是DB**DBX***.

网友A:
打开FB50,看看里面的程序吧,如果能打开的话。另外,那个I600、Q600在哪里?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是DB50中定义的。

PN的原理劝你也别管了,就当是本地就行了,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这个估计是RT模式,还有实时性更好的IRT模式,反正非常的复杂,一般用户是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网友B:
他不止用了两个点,用拧紧枪必要的参数:扭矩和角度,还有程序号。
不然还不如直接用气批好了,花这么大代价用力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FB50,看看里面的程序吧,如果能打开的话。另外,那个I600、Q600在哪里?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是DB50中定义的。

PN的原理劝你也别管了,就当是本地就行了,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这个估计是RT模式,还有实时性更好的IRT模式,反正非常的复杂,一般用户是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不知道没问题,我要弄一套新的力士乐组态控制,我怎么控制它拧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止用了两个点,用拧紧枪必要的参数:扭矩和角度,还有程序号。
不然还不如直接用气批好了,花这么大代价用力士乐。

程序里显示就用了I600.0  I600.1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没找到600.0

网友C:
fb块填的地址应该是组态的起始地址,看看组态分配了多长的字节了,在块内一定有间接寻址程序把i点和q点的地址写入db块,走通信的协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FB50,看看里面的程序吧,如果能打开的话。另外,那个I600、Q600在哪里?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个是DB50中定义的。

PN的原理劝你也别管了,就当是本地就行了,说起来就复杂了,你这个估计是RT模式,还有实时性更好的IRT模式,反正非常的复杂,一般用户是不需要知道这些的。

不知道没问题,我要弄一套新的力士乐组态控制,我怎么控制它拧紧呢?
找到力士乐拧紧枪关于PN通讯的手册,关于映射的地址和数据地址都在上面,没必要看别人的程序来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块填的地址应该是组态的起始地址,看看组态分配了多长的字节了,在块内一定有间接寻址程序把i点和q点的地址写入db块,走通信的协议
我弄懂了,就是您说的那样,ANY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