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咋解决-------编码器与PLC连接

楼主(2019-06-28):
最近遇到这样的提问,回复之间使用光耦 或放大电路
线驱----高速计数
不满意,问有没有类似下面的方式解决
没想出好办法,请提出您的建议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你说的是正常人能看懂的中文?看了好几遍,真没看明白!
但大致上可以确定你的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不知道是日系喜欢的OC门输出还是欧美喜欢的电压、推挽、长线驱动输出。不过不管哪种输出,都可以轻易的使用光耦来做隔离。建议光耦用高速光耦,比如6N137之类的。电路后面基本上一样,前边也就是差个电阻的事,塌下心来,好好想想,很简单的。
另外,楼主是否是要远传增量编码器的信号啊?

【方案】
菱机妙用 | 如何实现模拟量控制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字看不明白,看图呐?
增量编码器是一定的,那系产品都会遇到类似问题
编码器集电极对PLC线驱(图2),在PLC资料里一般也能找到
现在有提出,编码器是线驱输出,如何对接普通PLC高速输入,目前想到的,是加装光耦/放大器/成品转换器
因想不出不用加附件的解决方案,特来求助

网友B:
貌似PLC没有直接接收线驱的功能,不过我记得三菱好像有高速计数的模块可以接收线驱
知行合一。
【方案】
Ikaros Solar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监控已装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比如欧姆龙CP1H-Y20高速计数上M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想让没有这个功能的设备在不添加模块的情况下接收吗?
知行合一。
【方案】
高压环境下的RF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想让没有这个功能的设备在不添加模块的情况下接收吗?
真对图1就是这个意思
4楼的回复只真对“貌似PLC没有直接接收线驱的功能”回复的,即有的PLC是自带线驱接口。

网友C:
第一张图是单端输入,不行吗?
【方案】
华北工控EPC-3130M-A10整机:支持机器视觉多场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是单端输入,不行吗?
求连接电路图,可以加电阻,不希望加光耦或三极管等器件
注意
编码器是5v供电,长线驱动
PLC是DC24V,有公共COM

网友D:
呵呵,CP1H-Y20DT-D,这款的定价比较高;
【方案】
专注网络安全赛道,华北工控推出智慧网关计算机硬件方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PLC支持5V,加个电阻应该也行,但如果需要电平变换,那用光耦最简单,应该不需要加三极管,光耦里面的三极管应该能驱动PLC的DI。一般的光耦驱动能力最少4mA,而PLC的DI,4mA应该够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要做一个脉冲幅值的电平平移转换为好。把5V脉冲幅值变成24V的单端输入倒是还可以,关键是电平幅值转换,最好要有一个。既然是长线传输,编码器与PLC之间加一个触发电平转换不是很好嘛。更可靠一些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他是被卖家忽悠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再买个合适的编码器;配高速光耦,以前遍地卖器件的,现在跑断腿再弄个不合适的,自找麻烦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说的是,应该是根据接口形式配合适的传感器输出。编码器的供电形式,长线传输应该是HTL型,然后差分输出的形式。如果线很长,还要考虑中继的强触发单元。目的是确保信号的可靠性。

按说长线传输,最好是现场智能传感器,用以太网通讯传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