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点故障有几种

楼主(2019-06-28):
触点故障有几种?您觉得呢?是不是有这么几种 :常开 1.粘连。2.接触电阻变大 接触不良。3.似接似不接,即不确定, 有时通又时不通。

                                            常闭:1.粘连。2.接触电阻变大 不通。3.似连非连,即有时通有时不通。
故障原因 1.机械故障。2触点氧化 粘连 接触电阻变大 2. 外部电原因。不要小看这些现象,一些隐藏 疑难故障往往与之有关。比如偷停 启动不起来 输入 输出缺相,不明原因的故障。。。

网友A:
该通的不通,不该通的接通

网友B:
不考虑质量问题的话,
触点容量问题;应用在频繁点动或正反转状态;这些都表现在粘连或烧损严重。
环境特别潮湿或有腐蚀性气体,容易造成触点氧化。
用在某些低电压、小电流场合,比如有些小电镀、电解设备,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还有超过使用寿命产生的老化问题,主要是机械构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正解,就是这回事。楼主说的虽然罗里吧嗦,但说的也没错。本胖不咋爱用日货,但日本和泉的继电器,RJ1S功率继电器,本胖还是很喜欢的,虽然只有一组触点,但电流是12A。这个继电器基本上可以做到非常可靠,没有那些莫名其妙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