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批量判断怎么写?

楼主(2019-06-28):
麻烦老师们,
如何判断D1到D1000,都是0时,进行下一步,怎么写?谢谢~~~
如图,一堆的,是不是应该有简单的写法?

网友A:
可以用过变址寄存器,通过一个加法指令将D0到D100相加,
判断结果是不是等于0

网友B:
这得用到循环指令了。。

楼主:
谢谢。
我再想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老师们,
如何判断D1到D1000,都是0时,进行下一步,怎么写?谢谢~~~
如图,一堆的,是不是应该有简单的写法?
不过我觉得这样效率可以高一点。

楼主:
太难了,看不懂啊

网友D:
有没有“求和”,“位计数”指令?

楼主:
反正是 D1到D1000,都是0时,执行下一步。
那就是说,D1+……+D1000,判断是否等于0,就可以了。
但D1加到D1000又咋写啊

网友E:
看到一个指令,不知1000点行不行

网友D:
有点表情,GX-D软件只查到BK+指令可能满足,估计你用的PLC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是 D1到D1000,都是0时,执行下一步。
那就是说,D1+……+D1000,判断是否等于0,就可以了。

但D1加到D1000又咋写啊

效率太低了。如果D1不等于0的话,后面那些加法不是在浪费时间么。

网友F:
这就是你要的求和指令

网友E:
求和要保证所有的数据为正数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老师。

还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我这段是为了判断,是不是D都清零了,一个循环,还要多次使用。所以使用  机栝老师的方法,赋值给D2000,以后再用时,只用D2000判断就行了。

再次感谢大家,其他方法,我也要学习一下。今天牙疼,又有感冒发烧,纵容自己一天。

楼主:
这样一来,可以节省了好几千行了。
没知识害死人啊。突然牙都不疼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和要保证所有的数据为正数才正确
三菱还有这怪癖
我到决的,要考虑累积的结果,D2000正好是0的特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执行更快,就思路来说,C版的比较好,逐一比较,当数据不等于0时跳出循环,输出结果。用求和运算时,即使结果为0,并不代表所有为0,也可能正负数相加结果为0的,在数据不为负数时,只有所有数据为0相加等于0。用块数据比较也没错,但会占用多个M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执行更快,就思路来说,C版的比较好,逐一比较,当数据不等于0时跳出循环,输出结果。用求和运算时,即使结果为0,并不代表所有为0,也可能正负数相加结果为0的,在数据不为负数时,只有所有数据为0相加等于0。用块数据比较也没错,但会占用多个M点。

都道理
wsum 指令不了解,现在机种必备?
以omron 的SUM 参考
数据分BCD,BIN,带符号BIN三种
BCD形式,只要数据是BCD,指令就执行,结果等于0,标志为on
BIN形式,设置正确,指令执行无障碍,结果等于0,标志为on
带符号形式,你说的存在“正负数相加结果为0的”标志为on

那用位计数如何?

统计“1”的结果正确

三菱有“位计数器”吗,有就用位计数器最适应楼要求。

说到哪个执行快,好像不用说了吧
只问一句,完整的循环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个执行更快,就思路来说,C版的比较好,逐一比较,当数据不等于0时跳出循环,输出结果。用求和运算时,即使结果为0,并不代表所有为0,也可能正负数相加结果为0的,在数据不为负数时,只有所有数据为0相加等于0。用块数据比较也没错,但会占用多个M点。
我这里给D的值,都是正数,还有我在一个循环下来,还要有十多次的引用。
所以,我选用了求和的方法,把值给D2000,下面用D2000比较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查一下资料有没有执行结果标志,如有都不要比较表情参见我发的图
没有,要考虑D2001也要比较,防止发生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