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器

楼主(2019-06-29):
请问那位老师有这种松下伺服电机控制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A:
哪种?问题都描述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问题都描述不清。
松下伺服电机控制器MCDHT3520E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问题都描述不清。
松下伺服电机控制器MCDHT3520E型号
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a-motor/ac-servo/linear/a5l/index.jsp#head_title
建议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C:
直接松下官网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