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9):
其实我还没搞清,MPI算是一种协议还是一种网路连接方式?西门子341C-2PN/DP这个CPU要和这种设备连接,是要自己写程序吗?还是哪里配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A:
MPI算是一种协议
连接什么设备?

楼主:
是支持MPI协议的设备

网友B:
314C-2PN/DP的DP口应该可以设置为MPI。MPI、DP、PPI都是485总线上的通信协议,如果你的PLC要连接支持MPI的设备,我猜可能是触摸屏之类的吧,接线别接错了(西门子的485定义很奇怪,A-、B+,其他多数公司都是A+、B-),编程应该不会很麻烦(否则谁用西门子啊)。

楼主:
不是触摸屏,也是个控制器,我还在问客户具体型号,只是想先了解下这类通讯方式该怎么做

网友C:
MPI是西门子的一种通讯协议相对于PPI(点对点)来说MPI是多点通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触摸屏,也是个控制器,我还在问客户具体型号,只是想先了解下这类通讯方式该怎么做
如果是控制器,十有八九是西门子的PLC,MPI并不怎么通用,其他公司很少支持。我做过416用MPI跟224XP通讯,编程不麻烦。但当时的PLC,根本达不到西门子标称的那么多个连接,偶尔会掉线,而且不报警,最后只好减少两个点(224,这俩点加了EM277做DP通讯)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