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施耐德电气】不方便的产品~~~~~~~

楼主(2019-06-29):
【1、LC1D的接触器NO.点13/14、NC.触点21/22及线圈A1/A2的接线螺丝位置直接干涉了后面主动力线的端子螺丝,辅助触点端子完全可以改成弹片端子,在前面接插线。不干涉后面的主动力线的端子螺丝。】

【2、GV2-ME的电动机断路器的高度能不能和LC1D接触器的高度保持一致?并且与LC1D09~18的接触器宽度一致(宽:44mm),能有配套的汇流排进行连接。】

@1530694073
借用一下网友@1530694073的照片。
【3、电动机断路器的高度能不能和微型断路器的高度保持一致?三个电极宽度一致,可配套的汇流排进行连接。】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吧,各种牌子的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早习惯了,安装时候接线从最底层的开始接就好了

网友B:
ABB也是这样,不过施耐德线圈A1 A2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别的牌子有的A2有上下两个位置,接线灵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吧,各种牌子的都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早习惯了,安装时候接线从最底层的开始接就好了
如果,,,与施耐德同样知名品牌,规格,质量,,价格的接触器,,,不同的是接线上没有我提出的使用干涉,您会怎么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也是这样,不过施耐德线圈A1 A2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别的牌子有的A2有上下两个位置,接线灵活点
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啊!!!

网友C:
有的时候施耐德的设计有种傲慢的感觉.
当初用的时候就很费解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当要改线的时候那个真的很闹心.还有大功率型号的线圈在动力线后面..
如果说小的这种是因为施耐德的设计师认为.正常的布线工作应该是先接动力线后接控制线所以不会产生干扰的话
那大功率的控制线又怎么解释呢??
还是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会买这种快速连接件吗?

在电动机保护器跟空开上.我认为施耐德是不认为.微断和电动机保护器是同一类电气,应该并排放.
或者说电动机保护器跟接触器才是同一类,应该组合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欧美 的产品往往做工厚实,很足,,,“足”到时有些画蛇添足~~~在他们欧美国家地区,人工成本高,是尽量产品做成各种模块。也许还是有些效益,,,但是这在中国,就显得格外的死板。整个思路就是: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再格外制作个专用产品配件。
这一思路与日本设计真是一样。

网友D:
个人感觉比其他的方便,特别安装与取出,不用拿螺丝刀。

网友E:
好帖子,尤其是有好几个高质量的回帖,本胖又涨姿势鸟。

网友F:
这些应该反映给施耐德的设计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应该反映给施耐德的设计部门…
施耐德设计比我们都明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他们在这上面已经走火入魔了..也许是因为咱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人工贵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一个客户的项目上看到过维纳尔集成母排的方便.真的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柜体空间.
但是价格实在是不菲..
还看过一个文章.eplan .威图 和另一个小公司记不起来名字了.合作研发了自动配线机器人.
设计eplan直接导入..然后就可以坐等成品..
真心觉得他们的发明牛逼.也真心觉得他们的发明蛋疼...

网友G:
接触器和断路器比较,这个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和断路器比较,这个不合适吧
同一家品牌接触器和断路器不能安装汇流排,,,那才是不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和断路器比较,这个不合适吧
同一家品牌接触器和断路器不能安装汇流排,,,那才是不合适~~~~~~
可能个人习惯不一样,我都是喜欢空气断路器放一排,然后接触器放一排。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052

楼主(2021-09-02):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和断路器比较,这个不合适吧
同一家品牌接触器和断路器不能安装汇流排,,,那才是不合适~~~~~~
可能个人习惯不一样,我都是喜欢空气断路器放一排,然后接触器放一排。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052
那是你没有用过这种断路器组合接触器的方式,会少用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