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传感器如何实现两地显示

楼主(2019-06-29):
现场能显示温度,中控电脑也能显示温度,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什么样的温度仪,模拟量的?有通讯功能的?现场有无plc?现场有plc,plc采集然后把所有数据发给电脑。

网友B:
用DTU装手机卡,然后上位机软件装网桥

网友C:
可以用带通讯功能的仪表,仪表安装在现场,数据通过通讯方式送中控室

网友D:
用有显示表头的温度变送器

网友E:
看楼主的问题,感觉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加个一拖二(一入二出)的离转换器。
隔离转换器的输入是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热电偶等等),输出是两路4-20mA。
然后一路接现场的数显表、一路送给PLC。但PLC原理的AI模块如果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输入型的,需要改成4-20mA输入型的。

网友F:
方法有:1.选择带显示的温度变送器,温度信号4-20MA传到控制室,缺点是现场看温度要到变送器。2.如果现场要求方便的观察温度,可考虑现场用数字显示仪,传到控制室的温度信号有两种方式,用有4-20MA变送功能的显示仪,或者用有485通信功能的显示仪。

网友G:
现场装一个带变送输出的多功能显示表。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线制回路中串入一个标准250标准电阻,在标准电阻两端读取1~5v电压信号,设置智能显示表的输入方式、量程即可正常显示。

网友I:
带485通讯功能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