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兴WA一21xT系统头 开机蓝屏

楼主(2019-06-29):
华兴WA一21xT系统头 开机蓝屏后打开发现镍镉充电电池漏液 清理干净,没有发现有断线的 装上新的镍镉充电电池,还是蓝屏 ,屏确定是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没有程序 不好搞

网友A:
电池左面那个集成块拆了 就看见烂的线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怀疑人生了,那么模糊的照片你都能看出来

网友C:
如果真是由于电池漏液造成的,线路板必定会存在腐蚀损坏,先把板子放进酒精池清洗一下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板没有腐蚀断线的,已经清洗了,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D:
电池没电不会导致不显示的;电池只是保存参数的;
还是线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修了好几个一样的板子电池烂

网友E: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电池漏液造成板子腐蚀。影响到复位电路了,所以蓝屏。这个也太老了,价值不大。确定要搞的话,将边上芯片拆掉。清洗干净,查有无断线(用万用表量走线的首尾,包括过孔。不要相信眼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查了一次了 ,今天再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