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数解析问题

楼主(2019-06-29):
上图选择最大寄存器优先数据错误,选择最小寄存器优先数据读取正确
但是我不懂这个算法。这2个最大和最小算法谁有。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选择最大寄存器优先数据错误,选择最小寄存器优先数据读取正确
但是我不懂这个算法。这2个最大和最小算法谁有。非常感谢。
无非就是高低16位调换的问题!
比如你读取的一个浮点数由地址400001和400002组成
有些设备规定400001是这个浮点数的高16位、400002是这个浮点数的低16位
而有些设备规定正好就是反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用Modbus调试助手读取数据的时候就需要选择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选择最大寄存器优先数据错误,选择最小寄存器优先数据读取正确
但是我不懂这个算法。这2个最大和最小算法谁有。非常感谢。
你看看,我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也有这个选项,主要看你下位机设备某个浮点数变量具体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