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29):
线路上的铜线或者铝线有没有功率损耗,希望各位大佬讨论一下。

网友A:
虽“希望”一词此处有点别扭,也不知“大佬”是什么意思,但为着分数,还是回个帖。
电力线路上有电流、有压降,就有损耗,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发热。

网友B:
除非你使用的超导体,否则只要有电流流过,肯定就会有功耗;

网友C:
有电流通过,线缆发热、末端电压降,都是具体的表现。

网友D:
线路上的铜线或者铝线都存在一定的电阻值,且导线越细线路越长,电阻值则越大,线路电压降就越大,同时损耗也越大。

网友E:
楼主是猴子派来的吗?
有电阻的导体上有电流流过,还用想有没有功率损耗?
你该想的消耗了多少(损耗功率)。
基本公式就是欧姆定律、功率的公式。

网友F:
就目前常规铜铝线材肯定是有损耗的
这个还涉及到线路长短线径大小关系。
线路长短与损耗是正比
线径与损耗成反比

网友G:
待到有一天,超导材料的普及,或许就不用考虑线损问题了。不过即便是超导,也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吧。总之能量的传输,要做功就会要有损耗。就像阻力,再小的阻力也只能是小,不会没有吧?除非真空。自然界真的太神奇了。

网友H:
线路损耗都有,一般铜线都是超过百米,我才计算损耗的压降

网友I:
线损是很常识的问题了,跟材质、截面积、长度有关

网友J:
只要是导体就存在传输的损耗

网友K:
损耗是必然的,只是多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