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 plc 和台达A2绝对值型伺服走modbus 通讯 读取脉冲数

楼主(2019-06-30):
图片来源于论坛 和我要做的类似 没完全看懂 西门子200smart plc 和台达A2绝对值型伺服走modbus 通讯 读取脉冲数来计算现在的位置,案例中读的也是脉冲数 台达脉冲数是32位的数据 这个32位如何读换算出来 那个高低 互换一直没看懂 比如这个例子中 我最终读的是VD3186就是脉冲数?如果是反方向的脉冲数 如何读和表达?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要读的32位整数由400019和400020两个寄存器组成,其中400020是高16位、400019是低16位
400019读过来后保存到VW3600里、400020读过来后保存到VW3602里
VD3600这个32位整数由VW3600和VW3602组成,其中VW3600是其高16位、VW3602是其低16位
所以需要进行高低16位转换,那么就要把VW3600送入VW3188、VW3602送入VW3186
这样VW3186和VW3188组成的VD3186就是实际的32位数

网友A:
反方向的脉冲数你要找到其所在的寄存器地址,然后适当修改程序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