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过冲问题

楼主(2019-06-30):
台达B2伺服带丝杆滑台,脉冲当量设置0.01MM,现在速度设置到300左右就会过冲,而且偏差还很大,连续运行多次还会报警,不知道要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脉冲当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值,因为实际运行过程中机械机构间隙的问题,很难完全做到精细的。另外你多运行几次偏移会更加大,这个就是丢脉冲的问题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每次运行可以对脉冲进行清零

网友B:
P2-31值越大,伺服系统响应越快但易过冲;反之,P2-31值越小,伺服系统易稳定但响应较慢。要判断实际情况,加大或减小P2-3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