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30):
在网上搜的,有个说有1点几A,有人说只有几百毫A。到底有多少?不同品牌差别很大吗?

网友A:
看具体型号,但是我比较倾向前者,因为我使用油压阀时,发现如果长期吸合,肯定会电流加大

网友B:
看线圈上的铭牌。

网友C:
如果是油压阀,1安多是正常的

网友D:
计算电磁阀工作电流很简单,例如直流24伏电磁阀,电阻值20欧,工作电流值就是24/20=1.2安。

网友E:
干电这么久从来没关注过电磁阀的电流

网友F:
这个需要看你电磁阀的线圈有多大的,不过一般应用中24V电压等级的线圈的电流相对比较大,接近1000ma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G:
说起这个事,就让我想起当年
记得刚毕业那年,一个很小的项目,让电工接个继电器再驱动油压电磁阀,结果电工没装……我也没去检查表情,把一个板卡给烧了,
结果,这个锅被我背了,后来好久,领导对我做的项目都不太放心

网友H:
几十毫安到1A多都有可能
这个驱动能力决定线圈电流。驱动还是走中继稳妥!

网友I:
还是用万用表工作时测下电流更容易得到真实的数据;

网友J:
电磁阀线圈都标的有功率,计算可得大致电流,非要准确,只能测量咯

网友K:
本胖原来用过的液压站的电磁阀,DC24V的,记得是1.6A。但启动电流肯定超过8A。
俺脚的电磁阀也是要分大小的吧,不一定都是1.6A啊。

楼主:
气动电磁阀的电流是不是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