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伺服丢脉冲

楼主(2019-06-30):
用过禾川电机的讨论下,最近公司节约成品,要求使用禾川电机,现在现场频繁出现干扰丢脉冲,有没有比较熟悉禾川伺服的,指点一下怎么整

网友A:
上面用的什么控制器,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B:
楼主你怎么判断的干扰造成的丢失脉冲

网友C:
说一下你的判断过程

网友D:
只能告诉你,河川的伺服真的抗干扰能力很差,接上线通电不挂电箱地板上,不接地,不给信号的我碰到过好多次了,用禾川的接地一定要接好,现在我已经弃用这个品牌了

网友E:
节约成本也首先要保证正常使用了。

网友F:
如果在办公室调试时一切正常,安装到现场就乱了,那就是被干扰了;

网友G:
个人觉得用禾川还不如用信捷,当然如果之前用三菱的改用禾川基本不用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