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计算方法

楼主(2019-06-30):
大家如何计算螺杆传动的脉冲当量的?与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A:
脉冲当量=丝杆导程/丝杆转一圈需要的脉冲

网友B:
你先计算出两个参数:
1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这个参数由驱动器设置);
2.计算出电机转一圈机械位移量(丝杆的话:丝杆导程/减速比)
脉冲量=位称量/电机每转位移量 * 电机每转脉冲量

网友C:
假设电机与丝杠直连,电机转一圈10000个脉冲,丝杠导程10MM,那么1个脉冲就是0.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