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怎样上载程序

楼主(2019-07-01):
ab  plc   5000怎样载程序请各位师傅告知,谢谢

网友A:
联机-上载

网友B:
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选择后,出来个画面,上载和下载都是灰色的选择不上,下面有一个可以选择是刷新固件,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发个图过来我们看看

网友C:
看不清,你检查是不是因为没有授权?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截的图,看不清楚那几个选项

网友D(2019-12-08):
刷新你的Rs

网友E:
你这个不能上载是版本不对,看你plc
是哪个版本,安装该版本软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