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L型号

楼主(2019-07-01):
我用PULS和SPED指令进行脉冲输出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如何让他停止脉冲输出呢?我用INI指令为什么他不停止脉冲输出而是降速呢?不停止转动

网友A:
你的指令怎么写的呢

网友B:
怎么不用欧姆龙自带的伺服控制功能块呢

网友B:
这些都是,还有指令说明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还有指令说明手册
没有呀,我打开软件功能块没有

网友B:
软件都有,你得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都有,你得导入
如何导入,从安装包里吗?,具体也不知道呀?,求老师您指点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
这个文件是安装包里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PULS和SPED指令进行脉冲输出控制松下伺服电机
如何让他停止脉冲输出呢?我用INI指令为什么他不停止脉冲输出而是降速呢?不停止转动

控制数据要填写3 才是立即停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这个文件目录下 .CXF文件都是

网友C:
是不是“停止”命令用的微信号,脉冲命令没中断
或脉冲命令在停止命令后,停止没锁脉冲
INI控制字用错也是可能的
看一下程序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