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有一台设备,温度控制,八个温控仪控制八个固态继电器,120A固态继电器控制控制加热管。要求设计控制箱,按装和调式好。只做控制箱。材料包括。做这么个控制箱工时费多少钱合适?加热总功率80KW.每路10KW。三相电源,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温控仪用国产还是进口?应该还需要热电偶吧,PT100还是铂金,控温精度要求多少,需要看下技术协议,进行元器件选型,做一个报价,加上人工费

网友B:
楼主最好看一下技术要求,温度控制在±几度内,然后根据技术要求在确定方案。谈价格

网友C:
如果追求低成本,可以考虑两相固态继电器(或者两个单相固态继电器)。这个多少钱合适,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高铁上的那个座椅,据说采购成本曾经是超过20万人民币的,要是卖给别人,估计2万都没人要了,这可是量产的工业品啊。

网友D:
机械部分谁做?那个加热炉也很重要,进出物料多大,炉子够不够大,要不然你控制起来温度不容易稳定,到时候就互相扯皮了。自己家的设备都扯皮

网友E:
两天的人工费,没有多少钱 材料看你用的什么了 固态继电器200的差不多了,普通的

楼主:
就是做配电箱,温度误差正负2度。宇电温控器,美格尔固态继电器

网友F:
所有器件成本总和+1K+税金+运费;坐等外包完成

网友G:
手工费1200左右,其他按成本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靠谱,还调试一二天

网友H:
根据楼主的题目要求,我会使用比较常规的做法,配套8个调功器,温控器选择PT100测温,4----20ma控制调功器,按装好这个柜子时间大概是两个工作日,温控器数据基本是用内置数据就可以。由于加热炉的特殊性,现场数据会有有偏差,需要现场接线调试要另外算钱,基本柜子在工厂内部的人工费用1200。需要现场安装和调试的另外算,费用是实际到手价钱

网友I:
客户没要求装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