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有个客户CPU是226
2个PPI口,一个用于接上位机(作为从站) 另外一个PPI口用于接modbus设备(作为主站)
由于在技术改造中需要再增加一个modbus 485仪表输入

我们给出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增加一个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
将上位机通过PPI扩展模块相连
将CPU自带的PPI口空余出来用于连接modbus 485仪表,通过自由口通讯来读取仪表数据。
大连德嘉的PPI扩展模块,它的PPI地址缺省为2,波特率可以通过跳线设置为187.5、19200、9600
因此PLC的程序是不用改变的,上位机直接通过PPI扩展模块与PLC通讯,进行监控操作。

改造前(图例):

改造后(图例):

网友A:
要是本胖,打死也不这么弄。本胖会给200加上以太网模块,原装的或者你们的。这样上位机支持很多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正常应该是加个以太网模块,但是因为是改造项目,好多人不愿意更改太多,这种方案只需要把原来连接的上位机换个连接口就行,不需要改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