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接热继电器

楼主(2019-07-01):
今天在维修中看到一个奇怪的接法,45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在空开下口套了一个电流互感器,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到了热过载继电器上,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大型电机的电流很大,一般是要通过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变成0~5A的二次电流,再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的。

网友B:
用小热继电器降低成本,而且不容易坏好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接线怎么接呢?能给手画个简单的图纸吗?只是互感器和热继电器链接的即可,想象不到怎么连接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接线怎么接呢?能给手画个简单的图纸吗?只是互感器和热继电器链接的即可,想象不到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不明白原理,如果明白了原理,接线不算啥。
互感器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系数,比如:100:5的互感器,相当于电流变成了1/20。对应的,热继也可以选原来1/20的,如果原来是100A的,现在选5A的即可。

网友D:
在网上找一份低压断路器(热-电磁型)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一份低压断路器(热-电磁型)图看一下就明白了
高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型电机的电流很大,一般是要通过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变成0~5A的二次电流,再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的。
看版主在5楼的图,主电机线并没有从热继电器走线,只是将电流互感器线接在了热继的主触点上,这样探测到的也只是二次电流的大小,就算是二次电流变大,热继动作,电机的主电路并没有脱开啊?也起不到电机过载保护的作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型电机的电流很大,一般是要通过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变成0~5A的二次电流,再用热继电器进行保护的。

看版主在5楼的图,主电机线并没有从热继电器走线,只是将电流互感器线接在了热继的主触点上,这样探测到的也只是二次电流的大小,就算是二次电流变大,热继动作,电机的主电路并没有脱开啊?也起不到电机过载保护的作用啊?

难道是热继的辅助点串在主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上?这样可行?

网友G:
只接了两相也可以吗?

网友H:
一次侧电流大,用互感器可以降低成本

楼主:
各位师傅,我理解了一下,做了一个简易的图出来,请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楼主:
各位师傅,我理解了一下,做了一个简易的图出来,请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电流表这样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C:
你这个相当于把热继给接成星型接法了,很罕见。如果不接地,改成三个(三相)独立的,肯定行;接着这样星型的,应该也可以吧,没这么接过。

网友D:
1、T3互感器引出同名端错误
2、FR接线位置与常用习惯不同,接于电流表后更好。
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如不接地,当发生二次断线时有产生高压危险,危及设备各人身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师傅,您讲的很详细,很清楚,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您讲的很详细,很清楚,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I:
两相不完全星型接法,三相对称负载,除了中相接地电流反应不出来其他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只接了两相也可以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10KV高压系统最常用的接法,电机是对称负载且没零线,两个互感器搞定

网友J:
说到底就是为了省钱和接线方便,但是现在的电机综合保护器已经很便宜了,可以考虑综合保护器

网友K:
由于大电流的热继电器成本高,而且体积也会比较大,一般大功率电机都是用二次线来经过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A:
这种接法早就有了优势就是可以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缺点就是热继电器的热特性大大降低没有用了(成了电流继电器了),热继电器的工作特性就是感热的金属片,但是你主线上如果有螺丝没有拧紧发热这时热继电器是不一定会动作的,这种接法严格来说只能当电流继电器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很多电压检测的直只测一项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是的,但是价格不便宜哦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样接的很多都不接地的,但是接地地是为了安全

网友M:
原理的话,可能跟电表接电流互感器的道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