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跳转指令问题

楼主(2019-07-01):
兄弟们,我跳转指令写在伺服运行程序前面,我置位f172指令启动条件启动伺服后,又启动跳转指令,为什么伺服还会运行?求解!!!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纯粹帮顶消灭0回复.
启动了为什么不运行呢?要不截图来?

楼主:
我是用跳转指令,把伺服运行程序跳过去,用做暂停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