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开关电源供电电源11V一15V不稳,不工作,单独为2842供电16v,6脚有电压输出,周围元件检查未现情况,脱开次级所有整流管,只留5v稳压和供电电源,还是不稳,丅L431检测正常(单独电源测试),5v和6脚供电电容也换了,还是没用,开关管电路也未发现异常,不知如何下手了,请教各位,变压器是否有异常?,怎么再查?

网友A:
本胖就说一句话,说完就逃走。那就是:
换个变频器吧!

网友B:
RCD缓冲电路有没有问题?辅助供电回路有没有问题?变压器老实说不好测试,万用表可以简单测试判断一下,绕组有阻抗,阻值不会为0,随便找个开关电源变压器简单对比一下可以判断有没有短路,匝间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C:
二次供电回路的二极管换过吗?

楼主:
正电压供电及辅助供电元件都查了,次级二极管都脱了,只有5V和辅电未脱

网友D:
自供电回路的那个管子看了吗?

楼主(2020-02-03):
己查,未发现情况

网友E:
开关电源就那么几个原件,不想分析电路原因的,就来一个地毯式排地雷表情!(1)替换法;(2)原件脱板测量法;表情,特别是贴片电阻,它的损坏特性很多都是电阻值变小!楼主介绍的情况,特别是继流电路;电流检测电路;5V电源.光耦.431稳压电路,认真检查。最后在确定开关变压器。我这一招基本上天下无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