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硫化

楼主(2019-07-01):
1、 蓄电池的硫化:蓄电池内部极板的表面上附着一层白色坚硬的结晶体,充电后依旧不能剥离极板表面转化为活性物质的硫酸铅,这就是硫酸盐化,简称为"硫化"。
2、 蓄电池硫化的表现:电池内阻增大,充电较未硫化前电压提前到达充电终止电压,电流越大越明显。酸液密度低于正常值。放电容量下降,放电电流越大容量下降越明显。充电时有产生气泡,充电温升增快,严重时可导致充不进电。
3、 硫化形成的原因:根据蓄电池的双硫酸盐化论,蓄电池在每次放电后,正负极板的不同活性物质均转变为硫酸铅,充电后各自还原回不同的活性物质。而经常过放电、小电流深放电、低温大电流放电、补充电不及时、充电不充足、酸液密度过高、电池内部缺水、长期搁置时,极板表面的硫酸铅堆积过量且在电解液中溶解,呈饱和状态,这些硫酸铅微粒在温度、酸浓度的波动下,重新结晶析出在极板表面。由于多晶体系倾向于减小其表面自由能的结果,重组析出后的结晶呈增大、增厚趋势。由于硫酸铅是难溶电解质,重组后的结晶体其比表面积减小,在电解液中的溶解度和溶解速度降低。硫酸铅附着在极板表面和微孔中阻碍了电池的正常扩散反映,且硫酸铅电导不良阻值大,致使电池在正常的充电中欧姆极化、浓差极化增大,充电接受率降低,在活性物质尚未充分转化时已达极化电压产生水分解,电池迅速升温使充电不能继续下去进而活性物质转化不完全,因而成为容量降低和寿命缩短的原因。
4、 预防硫化:每次放电后及时补充电且要充足电,尤其是大电流放电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在小电流放电时尽量控制放电深度,小电流深放电产生的硫酸铅过于致密,放电后充电采取小电流长时间。对于低温大电流放电后,要采取多充电量百分之三十来恢复容量。长期搁置的电池,要先充足电后再搁置,在搁置每两个月适当补充电一次。
5、 硫化的处理
5.1水疗法:对已硫化电池,可以先将电池放电,倒出原电解液并注入密度在1.10g/cm3以下较稀电解液,即向电池中加水稀释电解液,以提高硫酸铅的溶解度。采用20h率以下的电流,在液温不超过20℃~40℃的范围内较长时间充电,最后在充足电情况下用稍高电解液调整电池内电解液密度至标准溶液浓度,一般硫化现象可解除,容量恢复至80%以上可认为修复成功。此法机理,用降低酸液密度提高硫酸盐的溶度积,采取小电流长时间充电以降低欧姆极化延缓水分解电压的提早出现,最终使硫化现象在溶解和转化为活性物质中逐渐减轻或消除。此法特点对于加水蓄电池比较适用,对于硫化严重现象亦可反复处理,无须投资设备即可自行修复,缺点是过程太繁琐对密封电池不太使用
5.2充电法:对已硫化电池,采用大电流5h率以内电流,对电池充电至稍过充状态控制液温不超过40度为宜,然后放电30%,如此反复数次可减轻和消除硫化现象。此法机理,用过充电析出气体对极板表面轻微硫化盐冲刷,使其脱附溶解并转化为活性物质。此法特点,对于轻微硫化可明显修复。但对老电池不适用,因为在析出气体冲刷硫酸盐的同时也对正极板的活性物产生强烈冲刷,使活性物质变软甚至脱落。

蓄电池的短路
1、蓄电池的短路是指蓄电池内部正负极群相连,蓄电池的短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开路电压低,放电的时候会很快降至终止电压;
1.2大电流放电时,端电压迅速降至0;
1.3开路时电解液比重很低;
1.4充电时,电压上升很慢,始终保持低值;
1.5充电时电解液比重上升很慢几乎无变化;
1.6充电时不冒泡或冒泡很晚;

2、形成短路的原因
2.1隔板质量不好或缺损,使极板活性物质穿透,致使正负极板虚接触或直接接触;
2.2隔板串位致使正负极板相连;
2.3极板上活性物质膨胀脱落,因脱落的活性物质沉淀过多,致使正负极板下部边缘或侧面边缘与沉积物相互接触而造成正负极板相连;--大电流充电(充电机不匹配),使用后未及时充电,充电温度过高,电解液比重过高等原因造成;
2.4导电物体落入电池内造成正负极板相连;
2.5焊接极群时形成的铅流未除尽,或装配时有铅豆在正负极板间存在,在充放电过程中损坏隔板造成正极板极板相连

3、解决的办法
短路不严重的情况,可以拆开电池,清洗极板或去除造成短路的物质,更换隔板补充电。

网友A:
找电池医院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现在的市场来看,电瓶修复开始不流行了,电瓶修复最多只能恢复到70%至80%的性能,如果出现单体损坏的情况,光靠修复是不可行的,只能更换电瓶。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是因为你发现打不着车了,才去惠顾电瓶。
花点钱买个带检测激活修复的充电器,每年光顾电瓶1-2次看看
着车也是有学问的,搁置一宿(或几天),首次着车悠着点,先做个伸展运动,再打火试试
着车伸展运动,重复3次,“钥匙拧到行车位置,滞留2s,关闭,待2s;”第4次钥匙拧到行车位置,滞留2s,点火。
可以体验一下这神奇的伸展运动,尤其是冬季;老车;电频已使用2-3年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个,是要提示俺们电池管理系统的重要性?BMS其实也很重要,不只是铅酸蓄电池需要这个。
另外,鼠中之首威武,本胖又涨姿势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