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广数DA98A驱动器,报ERR4位置超差,更换电机和编码器线故障一样。
给驱动使能电机能锁紧。但用驱动的点动功能电机不会动。更换驱动板上触发光耦一样。
是不是模块坏了?如果是模块坏了,为什么还能锁紧电机?

网友A:
DA98A驱动器报警 Err4 是位置超差。现场遇到最多的情况是机械卡死。最好要把电机与负载脱离测试!编码器信号异常、UVW线接错、1号电机参数错误都可能产生这个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新的电机,在空载状态下测试一样

楼主:
更换cpu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