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一.准备好必须的检测工具或仪器,比如万用表 电池。。。
二.必要的小工装 比如检测整流 逆变模块的小工装 还要准备在IGBT栅极上使用的工装【栅极并联电阻其阻值小于10K就行】,以便维修试机时使用。这样
  在试机时,可将其插在模块栅极上,因为有的变频器栅极并联电阻在线路板上,不允许拔下驱动线,上电试线路板,有了这种工装,就可以拔下驱动线,在线实验线路板,并对线路板进行维修。
三.准备 一个530V直流电源。
四.检测:1 先查主回路。
        2.再查线路板。
五.试机:先试线路板,可以用直流电源试,如果没有直流电源,也可在变频器上在线试机【不插驱动线 】,在模块上插上带有栅极并联电阻的小工装,给变频器通电,对线路板进行试机,指主回路正常情况下,如主回路不正常,先修复主回路。如果主回路逆变模块损坏,在修复 主回路与线路板后,恢复变频器,应先对变频器进行低压试机,如果没有条件,也应先通220V交流电进行热机,然后断电,再通380V交流电进行空载时机,一切正常后,进行轻载试机 重载试机 正常后方算修复。

网友A:
请楼主写下工装的制作,现场使用的530直流电源的制作。或者照片也行。
重载和轻载如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