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我们的PLC项目中有一台直流的小型水泵,工作电压12V,只有两根电源线,打算把电压降到5V使用,之前用一个开关电源的,太麻烦了,请问大家有什么可行的降压办法吗?

网友A:
电流大不大,要不弄个7805就可以了

网友B:
开关电源会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如果你调到尽头都不能满足你的工作电压的要求,可以再串接二极管,一个压降就是0.7V,可以串到符合你的电压要求。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买不到12V的水泵,通常12V的小泵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C:
先要搞清工作电流,2A以下用DC/DC降压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大概0.4-0.5A

网友D:
使用LM2576,电流3A,可以买个现成降压的模块,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E:
两个泵

,串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大概0.4-0.5A

7805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感觉还是开关电源不麻烦.
你想想,7805你得做电路板,做散热,说不定启动还问题大.
dc/dc本身也是开关电源,只不过输入是12VDC.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是打算直接调整好降压后做在电控柜里和整个系统一块启停

网友G:
最简单的,搞一个功率电阻串联压降即可。工作的容量不过3W左右,电阻考虑3-5倍的功率就可以连续工作了。当然,开关电源亦可。都是比较省事的办法。

楼主:
那如果我想用这个台达PLC控制这个水泵的电压(这水泵只有两根电源线),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曲淘宝找DC-DC可调  有电压驱动 电流驱动 通讯驱动好多种调压

网友I:
7805会有点热,得加大散热片(3W多的功耗),开关电源更好点。

网友J:
一个5v的开关电源,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