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1):
今天画图,只想要魏德米勒的一个继电器,结果下了一个魏德米勒的edz文件,导入进去后占用了超大空间,然后调用时候超慢表情而且里面找这个部件,找了好久才找到。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处理的?自己一个个的画吗?  然后我该怎么删除这个新导入的部件?有人可以发给原版的给我吗?408450543@qq.com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在部件库数据自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部件库,可随时导入或者导出

网友B:
新建数据库,只导入自己需要用的或常用的部件,另外我的经验,设置好树结构很重要
先类型、后品牌、再名称、最后型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纠结是先品牌好呢?还是先类型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部件库中可以自己  新建自定义产品组名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纠结是先品牌好呢?还是先类型好?
我是喜欢先类型,在品牌,因为有很多东西指定品牌不一定有,比如三菱就没有按钮指示灯部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的,可以自己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我应该一次性问完的,自定义产品组名称该怎么操作呢?比如我想把继电器与接触器分开作为两类。

网友D:
下了好多部件库  都用不上

网友E:
回复 楼主:
问下,知道怎么新建自定义产品组名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

网友E(2019-08-06):
回复 楼主:
找到了,在这里面新建制造商就可以了

网友F:
继电器这种常用的部件 软件自带的库里就有 可以更改下信号 品牌信息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