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客户求助,原设备由于火灾,重做系统,发现问题,并发来程序。

41句行 w11.00 条件满足,为什么没有动静

查询,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影响的地方

修改D190,D290 反向满足比较条件,W11.01有输出

修改D100数据, 发现改不动,总是为1
查,哪里作对
发现有11处
最后查到
在218处有一个传送指令

D100不为1了,出现这个,蒙了,不可思议的D100,前后挨着,显示结果两样,再查找有关之处

第8句用到这个指令
看到这条指令,再仔细看,就没什么不看思议了,只怨视力了

再看41句的
变化正常

猛然醒悟,不用再查找了,咋就忘了PLC循环扫描的特性。
由此断定,这个程序不是设备的最终程序。

网友A:
楼主的好像是欧姆龙PLC,

网友B:
这确实是欧姆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好像是欧姆龙PLC,
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C:
D190与D290赋值不能相同,或者小于等于改为小于,大于等于改为大于,还要选判断一下D190与D290的大小或者限制D190与D290的最大与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90与D290赋值不能相同,或者小于等于改为小于,大于等于改为大于,还要选判断一下D190与D290的大小或者限制D190与D290的最大与最小值
为什么不能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