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例让人无语的电机故障

楼主(2019-07-02):
最近我们没新加了一台彩印机,是原装进口的美国设备,安装好后运行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出现了齿形带损坏,检查发现是电机串轴!更换电机后通知厂家售后来检查。赔偿齿形带和电机。损坏电机如图

楼主:
售后的检查结果令人无语啊!原因是电机轴承小盖为上紧。从电机出厂到彩印机厂家安装测试都未发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反而不易发现啊!

网友A:
基本所有的故障都能查出来前期的原因。比如安装。
曾经遇到过,对称锁紧螺丝,厂家出厂只有一个的情况

网友B:
东芝的电机也出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也不能太迷信老外的产品,我公司曾经在天车上用过一台ABB75KW的变频器,用了几个月后发现内部时常有打火现象,拆开一看,固定电抗器的四个螺栓只剩一个了,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D:
回想起,碰到的事情更可气.
伺服液位计,检测不动作.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安装的人也不说.最后把日本人找来了.人家就拆,发现少安装了个轴承.

网友E:
说明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圆……我们激光设备上有个电源,美国生产。电源风扇坏了,拆开换一个,竟然发现风扇是中国生产的……

网友F:
这说明起名字的重要性,韩国的火箭发射失败,本胖发现那个火箭叫“罗老号”;东芝的英文名肿么读?“偷去吧”,所以一定要起个好名字啊!

网友G:
给东芝代工的人路过。这个是安装的问题,东芝很多东西都是代工的,这是代工的品质梅做好。

网友H:
该产品不是进口的,应该是代加工的...

网友I:
楼主什么是串轴啊?

网友J:
产品质量是百密一疏,总有不尽如意的地方!

网友K:
一般状况下,电机轴的轴向跳动很少的,估计你的是翻新电机(电机端盖超差或没有安装弹簧垫片),新电机出现这个问题几率和福利彩票特等奖差不多

网友L:
回复 楼主:
那个轴承密封的那个小盖子是吧?

网友L:
回复 网友I:
就是电机的轴左右窜动,现在的IP54防护的电机轴承都是单独有个小盖子的吗?里外都有的正好封住 那个轴承的,那个盖子没有装紧是会左右窜动的

网友M:
国产质量越来越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什么是串轴啊?
轴前后窜动~~~~~~

网友O:
小日本的东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