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04ad-h2模块

楼主(2019-07-02):
刚接触plc,请教各位老师,台达输入模块04ad-h2怎么连接啊,怎么在软件里看模拟量值,请教了,说的详细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手册里面有案例的

网友B:
DVP-EH系列用的,在软件里可以直接生成设置好生成对应的转换程序;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回复,没弄明白啊,

楼主:
二楼的老师,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C:
手册那么详细都不看看吗?

楼主:
看了,老师,没看懂啊,刚接触plc

楼主:
谢谢七楼的老师,按你的给的程序,显示这样的,如图接入1.5v电池,(一张xo为off,无数据)(一张xo为on,有数据,显示k1185)对不对啊老师

网友B:
X0接通时才读取转换的数据;
你想一直读就前面用LD M1000代换;

楼主:
还得麻烦老师啊,

楼主:
台达,plc,eh2,和这个表连不上,帮忙,有空时给个程序,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