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CPU FX1S 结构化编程,为何加入的部件,管脚两边的问号不见了,非常感谢

楼主(2019-07-02):
先感谢版主,cvlsam 版主,他告诉我警告不要紧,使我继续探索结构化编程,
再请教,为何加入的部件,管脚两边的问号不见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谢版主,cvlsam 版主,他告诉我警告不要紧,使我继续探索结构化编程,
再请教,为何加入的部件,管脚两边的问号不见了,非常感谢!
这位老板,你的那个帖子里连警告都没有.
错误叫做Error,警告叫做Warning~~~
现在回答你现在的问题:

楼主:
版主,我是非常谢谢你的,我总想把警告也去掉,结果就造成错误,所以搞了多少天都不行,还是你提醒我警告不要紧,我才可以继续学结构化编程的,

楼主:
新的问题也被您解决了,版主,非常感谢。可以结贴了。

楼主:
初学PLC,请多指教,另外,不知那里可以下到 FXCPU的专用帮助文档,再次感谢。

楼主:
是啊,我就没看清有没有警告,我只看到错误代码,就想去掉,所以造成了不必要的问题。和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PLC,请多指教,另外,不知那里可以下到 FXCPU的专用帮助文档,再次感谢。
在安装GX Works2时,软件应该已经提示你了,安装GX Works2软件中的DocFX目录下的SE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