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求教大神帮忙看看,用PLC控制两种液体自动配比(如1:10)要用什么泵(水和皂化液自动配比)
用什么泵控制

网友A:
是否考虑用两台定量泵?

网友B:
定量泵、流量计或者称重

网友C:
还是从泵上考虑吧,称重的不一定适合连续生产。

网友D:
重量范围?称量精度?称量速度?

网友E:
饮料行业里的在线配料,没有任何问题的,用离心泵+流量计

网友F:
四楼版主的几个问题不明确不好回答
要是小量的救援计量泵,要是大量的还是泵+流量计吧!
我们化工行业的投料就是用的磁力泵+流量计+比例阀

网友C:
如果不需要连续生产或者产量很小,称重的应该最便宜。估计精度也不低。

网友G:
关键还是要看楼主的精度是多少,如果精度很低,普通流量计泵就可以,如果精度高,那就流量计泵+流量计进行,还有就是承重系统,不过这个承重系统需要结合机械,需要罐

网友H:
称量的方式最通用,也可以用于连续生产

网友I:
药厂有很多液体需要计量的,有种叫蠕动泵,还有一种不知道名称,就像注射器的原理抽一下挤一下的。

网友J:
精度不高可以用齿轮泵,高用计量泵。

网友K:
流量不大的话,可选用电磁脉冲隔膜泵,即可接受plc控制脉冲,也可电磁脉冲隔膜泵本体控制界面手动设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