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接收到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吗?请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个是读取FX2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读取FX2N的

为什么论坛添加不了本地图片,我想给你看一下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您好,添加不了图片请附图看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截图了,都没办法发给你看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跟什么设备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显示屏通讯,就是说,用PLC发送串口数据切换显示器的信号,比如显示器有VGA信号、HDMI信号这种的,能分享一下怎么是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显示屏通讯,就是说,用PLC发送串口数据切换显示器的信号,比如显示器有VGA信号、HDMI信号这种的,能分享一下怎么是实现吗?

这种方式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读取FX2N的
楼主问的是RS指令
版主这是编程口协议吧!应该这么发编程口协议就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这个程序,有没有问题啊?
此程序发送5个字节,但具体报文格式不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读取FX2N的
楼主问的是RS指令
版主这是编程口协议吧!应该这么发编程口协议就更好:

没注意看标题里面还有个RS指令,以为是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不说对方接收的报文情况,就这个程序而言是可以发出去 的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请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程序第22步  MOV H74 D10 为什么不能显示成MOV H0074 D10呢,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程序第22步  MOV H74 D10 为什么不能显示成MOV H0074 D10呢,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前面0的自动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程序第22步  MOV H74 D10 为什么不能显示成MOV H0074 D10呢,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前面0的自动省略了

协议我发出来了,就这样的一种,按照我这样写的程序对方能接收到么?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请教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程序第22步  MOV H74 D10 为什么不能显示成MOV H0074 D10呢,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这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前面0的自动省略了

协议我发出来了,就这样的一种,按照我这样写的程序对方能接收到么?程序有没有问题呢?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程序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不说对方接收的报文情况,就这个程序而言是可以发出去 的对吗?谢谢
程序没特别仔细看,大致上没问题!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友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吗?我在PLC那里触发传送数据,PLC通讯模块的SD这个灯会闪烁,但调试助手没有数据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友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吗?我在PLC那里触发传送数据,PLC通讯模块的SD这个灯会闪烁,但调试助手没有数据出来啊
一般的调试助手都可以!你再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硬件PLC是FX3U的,通讯板是FX3U-232-BD,不知道是否搭配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硬件PLC是FX3U的,通讯板是FX3U-232-BD,不知道是否搭配对了?
检查232BD和USB转RS232的接线!!!

网友D(2019-09-05):
回复 楼主:
也学习了!

网友E(2019-11-17):
回复 网友A:
兄弟,PLC通过串口发送数据,问题解决没有?麻烦指导一下,13132383748@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