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师傅们,我想在程序里做暂停功能,在伺服运行时,按暂停按钮随时停下来,再按暂停按钮时继续按当前的状态继续运行,怎么做?

网友A:
这个是最基本功能,看一下普通电路图就明白了

楼主:
这和普通电路没关系吧,这是指令控制,你意思是让我断开输出信号,

网友B:
要不要断电保持呢?

网友C:
想办法不让步进跳转不就行了吗?每个步进串个暂停开关

网友D:
伺服运动不外就是速度,位置
速度好办,暂停脉冲输出
位置,就要有反馈检测了,一大段程序计算

网友E: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在暂停时,不要清除经过值就行了。
在停止时,MV H108 DT90052;MV H100 DT90052
经过值这时的值不要动,如DT90348的数据,只要不赋值,这时是不会动的。下次直接启动就行了。

楼主:
不理解了,我公司刚换松下,希望师傅给个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