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变频器M51978FP芯片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9-07-02):
M51978FP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A:
跟3844系列又有多大区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对这种IC开关电源,其实很好检修,你可以用直流稳压电源给芯片电源端,地端直接接入DC电压,然后用示波器观察IC的震荡脚和驱动输出脚,能看到幅度足够的波形,说明芯片是好的,要检查外围,当然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加直流高压进去,否则一下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