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伟肯预充电电阻,手上没好的机器,拆机都卖50块钱一片,买了我感觉是冤大头一样,找个电阻替换算了!谁手上有机器麻烦看一下!

网友A:
预充电电阻的选择,咸老师有个帖子,搜搜吧。

网友B:
你随便换普通的电阻功率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泥电阻

网友A:
小功率7.5KW以下,用50欧姆以下20W左右的水泥电阻,应该差不多。也可以参考一下其它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