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S7-200SMART能不能 拖EM235模块?插口不一样,插不上啊。
再问一下,这个EM235通了24V电源(端子M和端子L+),怎么模块上没灯亮起来啊,该模块扁平线没插在主CPU上, CPU是ST20

网友A:
200跟SMART不能混用,还个em235还是个山寨的

网友B:
瞎搞一通;
EM235就S7-200上可以用;

网友C:
牛人,好好去看一下SMART的样本手册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山寨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D:
硬件兼容性还是比较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寨是怎么看出来的
呵呵;型号标的都与正宗SIEMENS不一样;山寨中的山寨,不一定能用在正宗S7-200上的;

网友E:
呵呵,是山寨的,但一般都能装到西门家的200上。我朝有好多的山寨200产品,感觉非常成熟了。甚至有些山寨的200模块,比如你的235吧,比西门家原装的都好。西门家的235稳定性出奇的差,而且不带光电隔离,而有些山寨的却加上光电隔离了。但这个肯定没法装到smart上去,接口不兼容。

网友F:
楼主在问这种问题之前能先看看手册看看样图不。。你应该把300模块拿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