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2):
如题三菱Q系列通过QJ100那个以太网模块与AGV自动进出料小车通讯交接怎么完成,第一次接触Q系列,这个看的是一脸懵逼,以太网模块怎么设,程序怎么写,有搞过的大神能搞个案例观摩下不
现场要求是,进料处,没料了,发个信号,AGV小车过来送料,AGV小车料送到到站并启动手臂把料送到进料机构并给进料机构信号,进料机构启动,把料送到第2工位,在发一个信号给AGV让小车把第二层的料送过来,以此循环,一直等4个工位堆满,在给AGV小车一个信号,让AGV小车回到等待位,出料处类似,反着来

网友A:
一般来说,AGV的服务器大部分我看都是OPC系统,你给它建立一个链接,让它直接读写数据就好。

网友B(2019-10-19):
AGV小车多半是独立的产品,连程序好多都是要自己二次开发的,用小车的数量不多的话,增加GPRS模块,做无线通讯就行,我倒做过这种项目,把小车的程序自己重新编写,集成到系统控制PLC里面去

网友C(2020-01-16):
我带项目是485转WIFI后自定义协议,发信号给AGV,AGV接受到信号过来放料完成自己回去
成品满了发信号给AGV过来,AGV 到位置发信号给PLC PLC送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