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函数功能强大

楼主(2019-07-03):
昨天一朋友找我计算一个压力值,公式见下图,电压值是模块直接读出的已知值,当时一看这个公式有点蒙,谁知后来了解在函数里面就是一条指令的事。也请大家看看如果没有函数功能的情况下,用指令能算出来吗。

网友A:
这是Xinje的C函数功能块。
其他的PLC会有脚本、ST语言等的支持

网友B:
真空度计算?
只要带浮点运算功能的PLC梯形图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度计算?
只要带浮点运算功能的PLC梯形图都能做。
看了一下三菱至少要FX3U才有这个指令,信捷XC/XD/XL都没有。
另外请教一下,三菱的函数功能是不是只支持手册中列出的函数,或者是不支持C语言,我刚刚按照信捷的做法结果报错 未定义函数“pow”,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度计算?
只要带浮点运算功能的PLC梯形图都能做。
看了一下三菱至少要FX3U才有这个指令,信捷XC/XD/XL都没有。
另外请教一下,三菱的函数功能是不是只支持手册中列出的函数,或者是不支持C语言,我刚刚按照信捷的做法结果报错 未定义函数“pow”,谢谢!
三菱使用的是ST语言,POW没有这条指令,指数运算在ST语言中是**,在梯形图中是EXP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度计算?
只要带浮点运算功能的PLC梯形图都能做。
看了一下三菱至少要FX3U才有这个指令,信捷XC/XD/XL都没有。
另外请教一下,三菱的函数功能是不是只支持手册中列出的函数,或者是不支持C语言,我刚刚按照信捷的做法结果报错 未定义函数“pow”,谢谢!
三菱使用的是ST语言,POW没有这条指令,指数运算在ST语言中是**,在梯形图中是EXPT指令。
是** 就两个米字符号,看不懂,请明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度计算?
只要带浮点运算功能的PLC梯形图都能做。
看了一下三菱至少要FX3U才有这个指令,信捷XC/XD/XL都没有。
另外请教一下,三菱的函数功能是不是只支持手册中列出的函数,或者是不支持C语言,我刚刚按照信捷的做法结果报错 未定义函数“pow”,谢谢!
三菱使用的是ST语言,POW没有这条指令,指数运算在ST语言中是**,在梯形图中是EXPT指令。
是** 就两个米字符号,看不懂,请明示。
IEC规范:

网友C:
不知楼主要说什么?
指数功能都应该有.pow,power.
或者连乘10**2,或者10^2,这样的,在有些程序语言里用得比较多.
楼主的func1只做自定义函数的话,那样可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要说什么?
指数功能都应该有.pow,power.
或者连乘10**2,或者10^2,这样的,在有些程序语言里用得比较多.
楼主的func1只做自定义函数的话,那样可不太好.
关键是这个功能有些plc没有,拿三菱来说要3U以上的才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要说什么?
指数功能都应该有.pow,power.
或者连乘10**2,或者10^2,这样的,在有些程序语言里用得比较多.
楼主的func1只做自定义函数的话,那样可不太好.
关键是这个功能有些plc没有,拿三菱来说要3U以上的才有。
指数运算是需要浮点数支持的,早期三菱不支持浮点数的,从FX3U开始才开始支持浮点数,FX2N所谓的支持浮点数只是伪支持。

网友D(2019-10-10):
啥PLC都可以做,换底公式。取自然对数在指数。

网友E(2020-11-19):
说的功能都很强大呀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