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信捷PLC阵列取料,只需要示教一个坐标,行和列均间距可自由设定,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项目,求分享或者指点一二,解决问题留下联系方式,给你发红包!!谢谢

网友A:
您好,请贴出您的具体问题和需求,发简单贴并红包引诱一般得到的帮助很小的哦

网友B:
设定行数列数,行距,列距就好了,然后示教左上角第一个点的坐标,就可以算出剩下的所有点坐标,然后把所有坐标存到寄存器里面,然后一个个的跑,这个不是很简单。。。。。

网友C:
我是用计数,然后带入函数中(由坐标、行或列写成矩阵的函数)
比如:坐标=开始坐标+计数*(行间距)
列和这个同理
信捷的没用过没办法说怎么用了

网友D:
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不是一般的复杂,光是移动到阵列取料开列坐标矩阵即可,如果还涉及到轨迹,就慢慢搞吧。实际可能遇到机械干涉的,就不是我等出个主意就可以解决呢。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直角坐标系走位的项目,XC的PLC,有20个托派位置,20个样品位置,200个取针位置,一个去针位置。
差不多类似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案例能告诉我怎么做吗?跟你这个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没看懂,还是很谢谢你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跟你的构思类似啊,有个机械原点,其他都靠脉冲计数

网友G:
只示教一个坐标根本行不通。。至少要示教三个坐标才能自动计算出各取料点,像机器人的“矩阵”指令~~

网友H(2019-09-03):
之前写的ST功能块。只需输入参数就可以计算出全部坐标。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楼主用的啥牌子PLC,三菱的?

网友J(2020-02-21):
回复 网友H:
能否分享这个FB,红包感谢

网友H(2020-05-06):
回复 网友J:
信捷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信捷三菱都有

网友I(2020-07-04):
回复 网友H:
本体长宽就不用了吧,已知行列间距就可以算出下一个小矩形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