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求国产合信modbus控制变频器案例,拜托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国产的先看看手册、案例还有视频,再不就打技术支持电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国产合信modbus控制变频器案例,拜托各位大神们!
官网上有,已然替你找到了:

网友C:
静下心,半个小时应该就可以通讯了。

串口助手调试也方便

网友D:
合信是什么?温度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合信是什么?温度表吗?
啥都有!PLC、触摸屏等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