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汽车都向电动发展了。机械和电子相比,响应速度快是电子的优点。电动汽车意味着更安全。

编码器行业齿轮多圈编码器又会走向何处?

齿轮多圈编码器转速慢,寿命低是硬伤。

目前靠断电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模式运行的电子多圈的编码器目前市场上也非常多了。加上各种冗余设计,异常状态报警功能。在价格和可靠性上完全超越机械齿轮多圈编码器。

所谓的真假多圈的编码器。就是断电后,转动编码器,重新上电位置是否正确。

靠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模式运行的电子多圈的编码器,在主电源切断后还能够低功耗记圈。主电源上电后,加上单圈绝对位置,从而保证位置准确。

至于电池寿命,电动车主能接受,编码器客户估计也不会介意。

网友A:
"齿轮多圈编码器转速慢,寿命低是硬伤。"
请告知机械齿轮箱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寿命低”的依据是哪里来的?
做工业,讲的是“靠谱”,你这些写的东西的依据是哪里来的?

如果说满足用户需求的,用户要的是绝对值的编码的,才会说要绝对值编码器。那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在测量全行程中,每一个位置已经预先布置的唯一性编码的,这个才叫“绝对”“唯一”,这中间没有使用过程发生了什么的啥事,也就没有停电不停电啥事,在编码器内部每一个位置唯一编码——绝对编码,不会跑丢的。

通过计数计圈的 ,有一个在使用时间发生了什么的过程,通过过程计圈,这也就是增量的概念了。
满足用户要求,包括用户也需要有知情权的要求,不会一个名称里面不同的内容,都叫“绝对值”了,用户无法扒开编码器外壳看个究竟的,用户需要知情权。关于绝对值编码,首先它是什么概念。

电子多圈编码器,目前仅仅局限在与电机厂家一一对应的使用状况,因为事电机厂家一一对应,对于最后的工作场景可以预判可以调试,可以预防错误的发生及处理,达到“可以使用”的目的,这些电机厂家用户是知情的。

而对于自动化项目,很多中间系统集成商和最终用户并不知情,对于各种应用场景复杂,并不清楚最后使用的电气环境是什么状况,因为有一个发生过程计数器的问题,中间发生电气环境干扰了丢位置了无法知道,包括电源波动的尖刺。而一旦位置因干扰了或者记忆计错了,用户仍然当它是绝对值的位置,那就很危险了,生产上就会位置错误而生产次品,甚至位置跑过头撞设备了,这是不知情后严重的后果。
所以,是不是测量全行程真绝对值编码的,用户必须知道,在编码器名称上玩花招,那是对用户安全很不负责任的,危险的。

网友B:
本胖的个人观点是:凡是带电池那种“电子多圈绝对值编码器”都是假的。本胖只用纯机械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非常可靠。

楼主:
大家会去看全球的编码器规格书。没有谁的规格书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增量的。也没谁说电池供电的多圈编码器是假多圈的。难道全球的编码器厂家在骗人?至于谁好谁坏,客户自己会判断的。所谓干扰丢数那是增量编码器。大家不要混淆。

楼主:
两种技术而以,无所谓真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网友C:
两者各有优势,不能替代,不可替代,比如大坝水闸的升降,用机械多圈最稳妥。

楼主:
其实有点机械表和电子表/算盘和计算器味道。至于干扰来说,其实两类产品也没有差异。反而我觉得单芯片的电子多圈抗干扰能力更强。没有机械多圈编码器这么多PCBA内的数据传输。

网友B:
机械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本身没有干扰问题吧。本胖喜欢带通讯口的多圈绝对值编码器,DP或者PN的首选。MODBUS的也用过,国产的,可靠性极佳。另外本胖告诉弟兄们一个经验(不保证绝对的正确性):大口径的编码器可靠性好,虽然有些傻大黑粗,但可靠性确实不错。另外联轴器可以选那种内齿型的,精度稍差,但极其的皮实,不故意都弄不坏的。

网友C:
机械多圈走的通讯吧,通讯线路还是有被电磁干扰的风险。

网友B:
这是两个部分,楼上说的那种应该也是通讯接口的,也带通讯部分的电路,而且比机械的还多了用增量编码器模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部分。所以理论上电子的抗干扰能力还是低于机械的,机械的起码不怕各种停电后旋转的情况。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那些底端的电子多圈才走通讯.高端的在一块芯片就可以完成记圈.

网友B:
高端的电子一定比机械的多圈贵吧?